[求助] 服务器终端cadence里面数字键盘用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18):
通过电脑连接服务器,在cadence软件里面用不了数字小键盘,但是实验室其他同学,有的可以有的也不行,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连接软件的话xmanager和VNC都试过,一样都有这个问题,不能用数字键盘真的很不方便啊

网友:
numlock打开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ic5确实存在这个问题,ic6就不存在了

网友(2018-04-10):
IC6也存在,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

网友(2020-07-16):
请问解决了吗?遇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