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lta-sigma输出量化级数越多,就越稳定,何解?

楼主(2016-07-18):
最近一直在研究小数锁相环。
今天看书的时候碰到这样一句话,说是,对于选定的结构和阶数(DSM),输出量化级数越多,则系统越稳定。

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说,单比特输出和多比特输出的问题?如果我是通过加扰动的方式增加输出量级呢?也有类似结论吗?

各位大大有谁理解的,能给说说不?

或者有啥可以学习的书籍,论文啥的?指点一下。谢啦!!☆⌒(*^-゜)v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下,不要沉下去。
求明白人指点指点。

谢啦!!☆⌒(*^-゜)v

网友(2020-04-07):
who can answer it?

网友(2021-05-14):
个人理解,拿最简单的一阶DSM来来说,如果不考虑量化器的非线性,那dsm一定是稳定的,量化器引入非线性的量化噪声的同时,增加了不稳定性,如果增加量化级数,可以认为是增加了线性度,量化噪声减小,系统变得更稳定性了。
个人愚见,学习中。。望大佬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