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bandgap中三极管怎么调整?

楼主(2016-07-18):
打算做个bandgap,里面用到了三极管,那么三极管怎么调整?里面我看到只能调整面积,有2x2,5x5,10x10三种,有知道的吗?各代表什么意思,该怎么做选择?谢谢

网友:
代表面積大小;
詳細對應參數看foundry廠提供文件或是model card

网友:
代表Emitter面积
面积较大的不匹配较小
依照不匹配要做到什么程度
挑选面积跟数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ode,谢了

网友(2017-05-19):
不懂帮顶,等大神来

网友(2023-02-01):
通常三极管的为1:8在版图上好匹配。面积越大,匹配精度越高。有些不同的面积适用的电压范围不同,可以去看看文档。

网友B:
乘积越大说明匹配越好,但是面积相对占用够大,应该折衷考虑,一般是中等尺寸,采用中心对称版图摆放

网友C(2023-05-31):
引用 网友B:
乘积越大说明匹配越好,但是面积相对占用够大,应该折衷考虑,一般是中等尺寸,采用中心对称版图摆放 ...

estimated operating region该怎么选啊,这几个选项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timated operating region该怎么选啊,这几个选项分别是什么意思

默认吧,还真没注意过呢

网友(2023-07-17):
学习了,前些日子也有这些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