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能否同时使用multi track库?

楼主(2016-07-19):
如题,若使用不同track的库,其不同的track对应着不同的工艺库文件.tf(或者.lef)
如12track对应库工艺文件12track.tf(或者12track.lef)
    9track对应库工艺文件9track.tf(或者9track.lef)
问题:ICC能同时读入12track.tf和9track.tf,工具是否支持?
      (或者说EDI同时读入12track.lef和9track.lef,是否支持?)

我们设计的初衷是:若顶层包含block A, block A(频率较高)使用12track的 std cell ,其余的使用9 track的,
            想让block A设置在某一区域内,这样与core的其他逻辑做优化时,可以让工具自由优化(如果做成硬IP,貌似pin的摆放以及接口的timing budget不好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upf或者cpf以及诸如partition之类的,貌似也没找到相应的命令

网友:
不支持 名字都一样 无法区分。 但可以不同子模块用不同的tra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你说的不同的子模块使用不同的track,是指子模块分别单独用不同track的库去做PR,做成硬IP,然后顶层调用么?
     (2)我们设计的初衷是:若顶层包含block A, block A(频率较高)使用12track的 std cell ,其余的使用9 track的,
            想让block A设置在某一区域内,这样与core的其他逻辑做优化时,可以让工具自由优化(如果做成硬IP,貌似pin的摆放以及接口的timing budget不好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upf或者cpf以及诸如partition之类的,貌似也没找到相应的命令

网友:
假设DC和PR都可以实现你说的,一个设计中同时存在12track和9track的cell,到了制造阶段有没有问题啊,光罩和wafer都支持track混搭这样的设计否?
有达人解惑么?

网友:
FAE的介绍是当两个电源域来设计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问题是当多电压设计时
                  模块A为电源域A,其余为电源域core,如何分开指定工艺文件呢?
                  貌似没有找到相应的命令啊,还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能  一个block 一个block做完再整合,不同block可以用不同tr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