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将多个芯片集成到一个芯片

楼主(2016-07-19):
研发一个新系统时,是否需要先要搭建一个分立的系统,用很多个独立的芯片搭建,测试成功后,再用SOC的方式实现?

网友:
既然各独立部分都是现成的,那放在一起跑仿真不就行了吗,弄个测试模块,确保各个部分和重要信号都可测试到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放一起跑就是了,确保采用同一工艺或者工艺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