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A模块中端口电流定义的奇葩思维

楼主(2016-07-19):
在昨天仿真锁相环时出现了一个奇葩问题。定义电荷泵的输出电流为100uA,而后面滤波器的电压却是在下降。也就是说电荷泵这个模块是在抽取电流,而不是输出电流。这个非常的奇葩,我在仿真的时候探测电荷泵输出电流端口的电流大小,显示的是100uA。于是我另外搭建一个测试电路,用这个电荷泵的输出端加电阻负载(电阻另一端接地),最后发现电阻对地的电压是负的。而测试电荷泵输出端口的电流还是显示100uA,也就证明了,这里端口电流大小如果为正,那么代表的是外部输入电荷泵的电流(注意,电流方向是外部向模块内部),尽管在模块内部定义这个端口为输出端口。但事实上,电流的方向不是你定义为输出就是对外部输出的方向,而是相反的。
“奇葩思维”的原因是,我们使用Verilog-A描述语言,是描述电路,系统也是将它理解为一个电路模块,而真正的电路模块的端口是一个导线,导线是没有方向的。因
此我们默认对一个电路的端口灌入电流的方向为正。
图1位电荷泵模块、图2为vco模块部分代码、图3为pll仿真结果,vco控制线电压为负值
图4为用来对端口电流的定义方向的测试电路。图5,证明端口电流默认输入为正值

附件:

未命名图片  [发布时间:2016-07-19 12:42:53]

未命名图片2  [发布时间:2016-07-19 12:42:53]

未命名图片3  [发布时间:2016-07-19 12:42:53]

未命名图片4  [发布时间:2016-07-19 12:42:53]

未命名图片5  [发布时间:2016-07-19 12:42:53]

网友:
其实很好理解,I(out)实际上是I(out,gnd),在模块内部从out到gnd的方向为正,从模块外部来看就是灌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