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导入设置

楼主(2016-07-19):
我想把Ledit产生的GDS文件导入cadence ,工艺是csmcde ,有熟悉的同学能说说详细的操作设置么 ,谢谢。

网友:
选上 .map  .tf 和 库

网友:
GDSII是个标准格式,跟哪个工具产生的关系不大,你要是导入过就正常操作就好。没导过就找一找cadence的手册看一看,那个界面不是很复杂,手册的话可以系统地讲解每一个需要填入的数据的含义,一劳永逸:)

网友:
如同一般的  GDS轉入方式     TF    DISPLAY   MAP  這些檔案都要具備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楼主:
刚接触的cadence 真心不好弄啊  大侠们能详细点说说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