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PCELL来画蛇形电阻

楼主(2016-07-19):
厂里提供的PDK电阻都是2头带孔的,因为经常有不敏感的大电阻其W比一个标准的M1_PO要小,为了减小面积要画成蛇形电阻,只在需要的地方引出POLY打上孔接金属。怎么用PCELL来画出蛇形电阻?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自己画呗。

网友:
除非只关注电阻值越大越好且不关注具体数值,否则这个电阻难以计算,需要自己写提取程序。做了十几年了,没见过支持的pdk

网友(2016-09-09):
层主不才,只能手工画,(捂脸羞愧ing)~~~·

网友:
编个skill做pcell就算算Col和N0的关系。几十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