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虾关于放大器带宽问题

楼主(2016-07-19):
我想知道最简单的单级放大,如共源级,共源共栅或是差分等,带宽最多可以达到多大?小弟是初学者。

楼主:
没人知道吗。有什么结构带宽可以达到5G的?

网友:
我估计是因为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太大,大虾们都不愿意搭理。要说简单的结构,看教科书上的公式就好了;另外带宽和增益往往是冲突的;至于具体的数据,应该要看你用的什么技术: cmos65nm? sige350nm? 等等。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问得有点大,不过我用TSMC 0.18um gpdk 工艺 做出过 21dB ,2,45G BW的单级放大器。一般来说, 同一个工艺下,同一种电路拓扑结构,增益带宽积是常数,想得到更大的带宽,就要trade off 增益。

网友:
每个工艺不一样的,MOS的宽一般能直接决定带宽的,看工艺的上限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来就问这类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增益带宽积,每种结构都应该会有一个大致范围吧。纯粹是我自己认为哈,像给定一个设计,有经验的人会根据要求而选择合适的结构,而像我这种初学的,就不知道哪种结构比较能符合设计,只能根据书本上的公式去算,去选,但可能选取的结构也不适合,所以我是希望知道有什么结构的增益带宽积比较大,这样我在调器件参数时才比较有底,要不然选了一个没法满足要求的结构只会在那里瞎调半天都没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单级放大器是什么结构?我用的是smic的110nm工艺。我是想知道一般要获得大的增益带宽积要选择什么结构的比较好。还有,trade off 增益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