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写个skill脚本,把layout里面选中的cell对称翻转,谁能帮写下?

楼主(2016-07-19):
哪个大神帮我写个skill脚本,最好再设个快键。比如:
我只需要选中layout中的某个cell然后按A键,即可水平对称翻转,按B键盘即可垂直对称翻转。

自己写不出来,有大神帮帮忙给个简单的sample吗?
谢谢了!

网友:
这个软件不是自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脚本+快捷键比鼠标点击图形界面快很多。
如果有些操作重复的很多,是会去写脚本的。
或者把对应的Cadence的命令定义成快捷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有办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51吧,这个功能用skill 很容易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呀,我写不出,能帮忙给个sample或者告知用什么skill函数吗?

网友:
OrientOrig=car(selObj)~>orient
OffsetPoint=car(selObj)~>xy
movePare=OrientationPare(OrientOrig OffsetPoin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后一个命令是什么意思,报错是个没定义的函数,OrientationPare()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刚写了篇帖子,关于如何使用~>操作符获取Attribute或者property.

关于器件反转的关键参数wangyan2059都给出来了。
两边配合着看。
你自己尝试下吧。

我之前也发了很多帖子关于查找函数的。
你可以去看看,自己尝试找函数。
估计除了Andrew Beckett,很多函数大家也都是现用现找了。
所以查找函数是一个必备的基础技能了。

如果你想学习SKILL编程,这个脚本你应该能自己写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只是把器件翻转,不考虑翻转后器件的位置,的确不难。
根据之前的orient的值,进行对应的修改就好了。

如果要使得器件原地反转,即bBox的值不变,那么考虑的东西会稍微多一点。
还需要调整xy来使得bBox在翻转后不变。
xy的调整值就需要根据之前的bBox和xy的值计算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做出来了,通过算坐标的方法翻转后再平移到原位置,然后把原cell删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啊

再多问几个问题:

1.orient各种赋值的情况都考虑了吧
2.你提到删除原cell,那么原cell的所有属性都传递给你新建的cell了么?
   例如connectivity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所有情况都要考虑,R90,R180,R270...

网友(2016-11-21):
回复 楼主:

我是在快捷键中加入来实现X-mirror,Y-mirror bk("Layout" "Shift<Key>v" "_leRotateOrFlip(\"MY\")")
bk("Layout" "Ctrl<Key>v" "_leRotateOrFlip(\"MX\")")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我自己搞定了

网友:
请问楼主能把写好的发出来一下嘛,公司用的51版本,经常使劲这功能,一直没想到怎么编写

网友(2017-03-18):
取位置,移动,然后mirror,然后按位置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您的skill脚本吗?谢谢您啦!!

网友:
能不能不通过open cellview来实现每个cell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QQ:246080562
感兴趣可以加我QQ

网友(2022-01-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先定义呀,你去把virtuoso里面有个options里面log file全部打开,执行反转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