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K-2015 license 只有断网才能运行

楼主(2016-07-19):
生成的license好像没有问题,因为断网后可以启动dc。dc 2014, dc K-2015.6和license server安装在同一台服务器上。但是一旦把服务器联入工作的内网,启动dc k-2015,dc K-2105会停住,死在开始,而且scl没有看到有license checkout请求。而且更奇怪的是dc 2014可以工作,就只有DC 2015不行。还有,如果我把scl停掉,dc K-2015会报license server错误,这似乎说明网络连接是好的。

问:
这个是license问题还是网络问题?有可能synopsys在dc上做了什么手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是本地的LM_LICENSE_FILE指向的地方不对吧,2700@localhost,,这前面是端口号,@后面是license 服务器的名字,可能是联网之后,locaohost不一样了,你可以从运行dc的机子上ping localhost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端口号问题的话,DC 2014能运行吗?而且断网以后也是同样的端口设置,2015能跑起来。想破头呐

网友(2016-08-28):
sentaurus么,兄弟

网友:
回复 楼主:

   27000@127.0.0.1你试试看

网友(2017-05-07):
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2017-10-30):
请问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06-03):
楼主可以发下dc K-2015.6的license生成工具给我吗,lichao.lee@qq.com,十分感谢。

网友(2021-01-10):
我跟你刚好相反,联网才能用,断网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