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在SilvacoTCAD 程序里面加入辐射语句呢

楼主(2016-07-19):
怎么在SilvacoTCAD 程序里面加入辐射语句呢??就是MFIS模型的器件仿真...

网友(2017-03-19):
你也做铁电器件模型啊
为什么我做的铁电场效应晶体管程序每次一运行 他就显示一下
坐标区域绝对没有问题 这是怎么问题

DevEdit> region reg=5 name=PZT mat=="Silicon Oxide" color=0xff pattern=0x3 Z1=0.8 Z2=1.7\
> points="0,-0.11 0.25,-0.11 0.5,-0.11 0.5,-0.01 0.25,-0.01 0,-0.01 0,-0.11"
Command Error: Syntax error
DevEdit> #
DevEdit> constr.mesh region=5 default
Command Error: Region 5 does not ex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