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LVS文件里写AREA参数?

楼主(2016-07-19):
在calibre的lvs文件中,想查器件的面积。网表中为area,若不改网表,怎么写查这个器件属性的语句?我一写area 就报错:
this unassigned layer operation must be inside of rulecheck statement area。
是因为area在lvs文件中是个计算面积的命令吧,所以冲突。
我写的是 LVS PROPERTY MAP  Q  AA  area  SOURCE
另外在器件属性或者trace property 里写area都报错,这么说吧:只要写area就报错,怎么办?不要改网表。

网友:
先把你写的“area”替换成“a”试试,我印象中lvs的a指的是面积,area指的是面积计算。

网友:
area肯定是有冲突了吧 你搜一下lvs rule里有一条A=area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  为什么是A ,别的都不行,比如写AA或者BB什么的,我发现只有A可以
回复吧,指望你了

网友:
又多學了一道

网友:
用AREA和rule file所用系统保留定义冲突,用“AREA”,注意有双引号!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