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vado仿真功能有bug???仿真结果与ISE和modelsim不一致

楼主(2016-07-19):
ISE或modelsim的行为仿真时序图:
vivado2014/vivado2016的行为仿真时序图:
counter源码: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counter(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enable,
    output [7:0] count
    );

reg [7:0] count_r;
assign count = count_r;

always@(posedge clk)
    if(rst)
        count_r <= 8'd0;
    else begin
        if(enable) begin
            if(count_r < 8'd203)
                count_r <= count_r + 1'b1;
            else
                count_r <= 8'd0;
        end
    end
endmodule

techbench源码:

module counter_tb();

reg clk;
reg reset;
reg enable;
wire [7:0] count;

counter uut (
        .clk(clk),
        .rst(reset),
        .enable(enable),
        .count(count)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 = 0;
        reset = 1;
        enable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reset = 0;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enable = 1'b1;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enable = 1'b0;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enable = 1'b1;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posedge clk);
        #100;
       $finish;
        // Add stimulus here
end

always #5 clk = ~clk;

endmodule

网友:
TESTBENCH在产生ENABLE信号时给个单位延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在enable 前加一个单位延迟,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