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牛 Virtuoso下Layout只显示某一层或某几层

楼主(2016-07-19):
求助大牛 Virtuoso下Layout只显示某一层,如上图BindKey语句怎么写?

如果是只显示某基层,又该怎么写呢?例如显示M1、V1、M2这三层。

之前在.cdsinit里面试了一些都不行,hiSetBindKey("Layout"。。。???)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用该软件的话一般都只会在LSW中使用鼠标点选来实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leSetEntryLayer(list("M1" "drawing"))
leSetAllLayerVisible(nil)
leSetEntryLayer(list("XX" "draw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牛再麻烦问下,如图所示,但按快捷键3没有反应,不知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2016-08-28):
回复 网友B:

    你这样这语法是只选中其中一层,但不是选中了这一层,然后只显示出了这一层,请问选中并且只显示这一层的语法该怎么写呢

网友(2019-02-20):
回复 网友C:

procedure(metal1()
leSetEntryLayer(list("M1" "drawing"))

leSetAllLayerVisible(nil)

leSetLayerVisible(list("M1" "drawing") t)

)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metal1()")

快捷键1只显示M1,其它层类似。

网友D:
hiSetBindKey("Layout" "x" "CCSToggle(list(\"M1\" "\V1\" \"M2\" ))")

把这句话加到Bindkey里面, x便可以显示三个层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hiSetBindKey("Layout" "x" "CCSToggle(list(\"M1\" "\V1\" \"M2\" ))")

把这句话加到Bindkey里面, x便可 ...

CCStoggle是什么

网友:
切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