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的时候不插入isolation cell和level shift。

楼主(2016-07-20):
以前都是用RTL  compiler,  现在准备用dc来做 lowpower的综合。一般来说isolation cell和level shift在综合的时候或者P&R的时候都是可以插入的。但是常见的是在P&R的过程中插入。 RTL complier里如果不写 “ commit_cpf”就不会插入这些,将isolation等留到P&R的时候插入。不知道DC里不需要插入isolation cell等需要什么command?如果需要插入又需要什么command?

楼主:
哎,自己试了一下笨办法,就是在UPF里将isolation rule和 level shift rule暂时注释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zan

网友(2019-09-11):
那power_switch呢?也在pr时定义?
那dc岂不是用不到upf了?

网友(2021-03-31):
楼主找到相应的命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