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ic后端的发展前景

楼主(2016-07-20):
我刚进入一家IC小公司做模拟的后端,初学版图这块,,请教前辈这块有前途吗?

网友:
一般,不如数字后端

网友:
模拟后端在于技巧和熟练程度。数字后端涉及些算法理论。
但两者几乎没有相通之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数字后端是开发工具的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我看来,数字无论前后端都和嵌入式、软开之流可相提并论,基本工作都是coding,而它们的终极奥义就是算法。
   windows用的好的人,多少懂点编程,这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没接触过真正的数字后端,不知道不要乱下结论。做工具的人绝对要数学巨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到底还是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那都是算法了,spice simulator也是数学。   实际上是使用工具的人不需要知道工具是用什么高深算法实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任何职业都可以做到极致。

我听说过专门画AD/DA的模拟后端,每年就干三个月。
也见过专门画版图的合同工,时薪1000RMB。不是他拿不到长期合同,而是短期合同挣得更多,而且等他干活的人很多。

说到最后都是看个人能做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辈不同意我的说法,可能有两处理解的偏差。当然这首先在于我没有表述清楚。

       首先,我说的是到一定程度的后端工程师,而不是刚刚上手的后端工程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几乎所有人都会用excel吧,不过excel里的宏不知道有几人了解?当数据量比较大(同时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数据上万的表)的时候,如果同时需要得出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均方根,根据坐标绘制二维分布图等等,编个宏(基于VB)再加一个批处理文件就简单的多。同样的,好的后端工程师,写个脚本什么的不在话下吧?

       其次,前辈可能把我说的算法可能理解为那种很高深的算法了。算法也包括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冒泡法、二分法、递归等等。所以,我们平时写的那些脚本,实际就涉及算法理论。写一个好的脚本,以及完善一下drc、lvs文件,效率可以高好多倍。而单纯的依靠工具的版本更新来提高效率,anyone can do it,那么这个人的irreplaceability也无可体现了。

       话说回来,对于数字IC,学数学或者计算机的往往比学半导体、微电子的搞的更好。

       不知前辈是否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析得很透彻,后端的精髓在于写好脚本,就能省事很多很多,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what are you 弄啥来

楼主(2017-06-07):
版图不是很难呀,就是繁琐,需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2018-11-28):
有前途最后都是看个人能做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