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vs时 layout 的 ports数目为0

楼主(2016-07-20):
#   #         ########################
                  # #          #                      #
                   #           #     NOT COMPARED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top_uart_linear
SOURCE CELL NAME:         top_uart_linear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37    *

Nets:            9701      9497    *

Instances:      10134     10139    *    MN (4 pins)
                 10148     10148         MP (4 pins)
                     2         2         D (2 pins)
                ------    ------
Total Inst:     20284     20289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36    *

Nets:            5522      5308    *

网友:
你看看端口相应的金属Text用对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GDS是ICC生成的,ICC里看都有port。

spi网表是verlilog网表生成的。对比的是gds和spi网表。
text我不知道怎么看,第一次做后端,也没怎么学过

网友:
不是有设置write_stream mode的命令吗?-output {geometry text}?具体给忘了,查查吧

网友:
应该是你在输出数据是没有打Labe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label怎么打呢?
我现在输出gds的指令是: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reset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map_layer gdsout_6X2Z.map -child_depth 99 -flatten_via -keep_data_type\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 -output_net text -output_polygon_pin
write_stream -format gds -lib_name TOP_LIB -cells top ./output/top.gds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打上TEXT后就port了,现在lvs是incorrect,net和 instance数目不对。

网友:
ICC 到virtuoso的数据,需要确认
1,stream map文件是否正确,用到的层是否能对上
2,ICC吐数据出来的时候  depth要设置的足够深,否则吐gds出来的时候port name也出不来的

网友(2018-06-22):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metal_lable层打lable后版图中就有port了

网友E(2020-04-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呢,layout四千多个PIN,一个也认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呢,layout四千多个PIN,一个也认不出来

label用错layer了吧。你是从icc 之类的吧。layer 要在virtuoso换成pin的layer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bel用错layer了吧。你是从icc 之类的吧。layer 要在virtuoso换成pin的layer

数字自动布线出来的,tf文件导入的有问题,层次识别不出来

网友(2020-11-18):
这个 text geometry 不是default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