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tarrc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6-07-20):
hi.all
使用2010版及2013版starrc抽取的参数做pt时序分析,13版数据时序会变差近200ps,请问这种情况下哪个分析结果更准确?为什么时序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多谢

网友:
找更新的版本比较,看看跟13的结果近还是10的结果近。 通常越新的版本也准确。 但是如果更新的版本和01比较近, 那基本可以证明13版本有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已经证明是10版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