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MOS的衬底(ptap)必须全部连在一起,否则DRC就会报错,大家有遇到类似情况吗?

楼主(2016-07-20):
         电路内部有数字/模拟两种信号,需要两种信号地(数字地和模拟地),模拟电路他们的NMOS器件的衬底(ptap)和数字电路他们的NMOS器件的衬底(ptap),layout是分开的,同时分别加了PSUB2层次覆盖了各自的衬底。

         但是,DRC总是报错,初步判断,DRC文件还是有BUG,目前的DRC文件,NMOS器件的衬底(ptap)必须全部连在一起!

         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求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LVS 报错吧?

网友:
因为所有nmos的确公用一个衬底,要想分开使用两个地,必须添加辅助层,比如有些工艺提供的叫PSUB2,盖住其中一个类型的地,以及所有nmos器件,假装把衬底分成两个独立的衬底,从而通过drc及lvs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辅助层次,版图里面。DRC时,依然报这样的错~软连接有问题~

    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DRC就报了这错误,软连接有问题,LVS肯定也过不了~~

    这DRC/LVS文件太扯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恩。。。

网友:
drc 不应该报错啊,这个soft connect不应是drc管辖的范畴
lvs到会检查soft connect,psub是连在一起的,agnd,dgnd实际上会通过衬底联通,
不管你用了psub2,但是psub2是用来骗骗lvs工具的,让lvs通过罢了

网友:
那家的pdk,drc检查 soft connect就是多管闲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CSMC 0.5+0.35 混合信号

    你碰到过这种soft connect错误码?知道怎么修改DRC/LVS文件不?才能clean错误~~~

网友:
没有PSUB2 之类的层么

网友:
不同的地就代表着不同的电位,就是特殊管,尽管都是地,是不是因为引入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要做特殊管来处理?可是这样ERC会不会过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