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求助!

楼主(2016-07-20):
作为一个模拟IC电路设计的新手,该怎么样去学习版图的画法?谢谢!

网友:
熟练工具软件;
看书;
参考高手的版图,多想;

网友:
工具一般就是Cadence、Laker之类的,熟悉快捷键,再有就是各个尺寸的工艺库要熟悉,看一看电气规则和layer的rule文件,要知道每一层的最小尺寸和距离问题,这样基本是入门了,再深造的话,主要是栅的画法和各种环,总之先熟悉软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谢谢。。。

网友(2017-05-07):
多看design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