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跟电容并联在这里的作用

楼主(2016-07-20):
这是一个NMOS二极管连接电荷泵的整流结构,我想知道右边电阻跟电容并联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求指教!谢谢!

网友:
都写了RL和CL了,就是负载的等效电阻和等效电容~

楼主:
回复 2# lishiliang 这是模拟电路一般用来表示负载的方式吗?那等效感抗是可以忽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频下的话寄生电感很小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