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earch pin(shift+s) 如何使用Replace

楼主(2016-07-20):
find  今天公司要求把所有的pin的改掉,希望有大神能教我快捷replace pin的方法,多谢多谢!!!

网友:
Replace 選別的試試  這張是選 none

网友:
select all 然后在layout view里 q一下 全部替换到你想要换的via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只是替换了同名的pin,还有许多其他pin只能一组组去替换,我想说有没有代替,find之后就去replace。比方说有三个pin,VDD,GND,AVDD,我现在都想把他们替换成BOR_VDD,BOR_GND,BOR_AVDD,有没有快捷方法直接,让所有的pin前面全部带上前缀BOR_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在试,还没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求的这些可能写脚本实现会更容易些。

可以在论坛脚本区里去找找,或者去cadence官网论坛的skill版去找。

不过跟schematic和symbol里面替换pin名相比,layout受工艺影响太大。
(你需要找到特定的层,这些层的定义每个工艺间可能都不一样)

而且添加pin的方式在layout中也有好几种,因此这个脚本最好是你自己能写。
或者你们公司的IT能帮忙写。

网友:
3樓的有說到重點了喔

网友:
Replace 这不是有选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几个都选了,试过并没有实现replace,我怀疑我缺少某个环节没点

楼主:
问题解决了,search for 后面选label而不是label or text display,这样选,replace后面的选项就能增加一个text,选text再。find      select all     replace all就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replace里面选择text,之后统一加前缀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2-08-01):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search for 后面选label而不是label or text display,这样选,replace后面的选项就能增加一个 ...

可以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