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结果太差

楼主(2016-07-20):
诸位大神 你们好 小弟设计了一个10 bit SAR ADC,进行前仿效果还可以 ENOB有10左右 但是进行后仿的时候 ENOB骤降到只有1点多。版图已经通过了 DRC、LVS检测,请问为何后仿结果如此之差?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方向吗  这是后仿输出的DOUT。。很丑对不对

网友:
只有1点多是咋意思?我们前后仿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很奇怪 只是寄生效应 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落差呢 这是我后仿出来的CKC波形 比较尖 会不会对结果有影响?我曾经尝试增加CKC模块里的DELAY模块的反相器尺寸和个数 来增大延时 但是稍一改动 一个F1里面就只有一个CKC脉冲了

网友:
假如 你用一个理想的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