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FPGA中访问片外SDRAM

楼主(2016-07-20):
FPGA片外有一个SDRAM,在Qsys中添加了一个SDRAM Controller ,那么怎么编写Verilog来访问这个SDRAM

网友:
直接把QSYS中生成的SDRAM controller rtl拿出来用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那么SRAM呢?急需

网友:
如果Qsys有CPU (NIOSII),就可以用C寫程式讀取。

网友:
Qsys里的SDRAM Controller是要在NIOS II SBT for Eclipse里或NIOS II IDE环境下通过C或C++的方式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