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信号 OBUFDS

楼主(2016-07-20):
FPGA通过OBUFDS产生一对差分信号,该差分信号的正负分别连接到LPC的P和N端。在外部连接到芯片的CLKP和CLKN端。但是由于电路画错了,导致LPC的P端连接到了芯片的CLKN,LPC的N端连接到了CLKP。1. 用示波器量LPC的P端和N端,都能量到信号,但是在芯片的CLKP和CLKN则量不到信号。
2. 如果FPGA不用OBUFDS,直接用assign赋两个反向的CLK,则在芯片的CLKP和CLKN都能量到信号。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不接OBUFDS,输出的标准是LVCMOS标准?是不是信号衰减过大,导致LVDS信号到CLKP/N无法采集到,而LVCMOS由于swing大,到CLKP/N端仍能测量到。
另外,反接倒不会影响信号的有无。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