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10bits且大于1GSPS的超高速AD转换器文献

楼主(2016-07-20):
已经在IEEE上面找了,但是采样率都没有大于1GSPS的。有没有这样的文献呢?是我找的方式不对吗?还是确实没有出现呢?
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呢。

谢谢!

网友:
不是有个14b N GSps 的 agilent 的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可以找到呢?IEE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某年isscc

网友:
10b 1GSPS其实已经是很多年前的水平了。如果你想了解最新的可以参考如下:
1. ADI在ISSCC2014上发表的14B 1GSPS, 用的65nm CMOS,无interleave
2. Agilent在ISSCC 2013上发表的14b 2.5GSPS, 用的0.13um SiGe BiCMOS, 8路interleave
3. Broadcom在ISSCC 2015上发表的10b 5GSPS,用的28nm CMOS;2路Interleave+pingong
4. MAXIM在ISSCC 2016上发表的14b 4GSPS,用的65nm CMOS; 16路interleave
5. Broadcom在ISSCC 2016上发表的13b 4GSPS,用的16nm FinFET;2路interleave+pingpong
6. ADI在VLSI 2016上发表的14位5GSPS,用的28nm CMOS; 2路interleave

网友:
10b 1GSPS其实已经是很多年前的水平了。如果你想了解最新的可以参考如下:
1. ADI在ISSCC2014上发表的14B  ...
引用 网友C:

    who can upload

由 J Fang 著作 - ‎2015
A 5GS/s 10b 76mW Time-interleaved SAR ADC in 28nm CMOS

A 5GS/s 10b 76mW time-interleaved SAR ADC in 28nm CMOS

8bit 4G 120mw cmos adc Hegong_JSSC14.pdf (2.55 MB , 下载次数: 12 )

网友:
都是大牛中的大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