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artus ii 中的fmax

楼主(2016-07-20):
请问下各位大神
如果一个CPLD板中没有附带PLL
在quartus ii 中约束时序中设置约束周期为20ns

得出fmax=71MHz 会大于晶振的频率50MHz,板子如何布局布线可以做到倍频的呢?

小弟新手 求指教 多谢!~

网友:
不需要,FMAX表示最大可以跑71MHz,不是说你必须跑。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正解,电路时序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