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的哪个函数可以改变schematic里面net线的显示颜色?

楼主(2016-07-21):
我现在要把某些net wire的颜色改得浅一些,有大神知道有哪个函数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本不需要用skill.修改display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能先说下,你自己都找过哪些地方了么?

网友:
这个是修改display对应的函数

你最近问了很多问题,有几点忍不住多说几句,见谅。

当有人提供解决方案,感谢一下,并给出使用后的反馈,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在提问的时候,给出明确的背景(至少给出使用的是cadence 5 还是 6)
给出你都尝试了什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的时候提供部分源代码,也对解答你的提问很有帮助的。

最后的一点是,有些基础的问题,答案就在google的另一端。或者通过cadence自带的API FINDER以及文档就可以解决的。
这些都应该自己先尝试。

置顶的帖子“提问的智慧”真的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