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delaye2 使用请教

楼主(2016-07-21):
各位好:
     本人现在在做一个原型项目,使用的是xilinx k7系列fpga,因为系统中有源同步接口,40bit数据+随路时钟(250M),为了保证接口时序,想把40bit输入数据放到IOB中的寄存器里,时钟从接口进入后上全局时钟,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时钟延时太大,数据延时较小,导致hold timing不满足。需要在40bit数据线上插入idelay2 单元。但是对于idelay2不怎么会用,主要是我的接口时钟是250M,idelay手册中要求其参考时钟为200/300、400M。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idelay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
可以将时钟接DDRIO的寄存器,正沿输出1,负沿输出0,相当于复制时钟。这样出来的相位和其他IOB寄存器出来的数据基本是对齐的。

网友:
IODELAY所需要的200M/300M时钟,是IODELAY CTRL这个模块所需的,是给定每个taps长度的,与所接收的数据频率无关。
你可以使用250M时钟用MMCM生成200M时钟,然后再例化IODELAY。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2022-02-27):
可以使用PLL来对时钟进行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