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压buck下管NMOS可以不用deepnwell隔离吗?

楼主(2016-07-21):
    例如输入2.5V-5.5V,输出1.2V 600mA,看到有的芯片下管NMOS是用deepnwell隔离的(NMOS做在pwell里),因为衬底n+二极管在死区时间内导通,引起latchup或者在衬底注入噪声。
    用普通不带deepnwell的标准工艺做可以吗? 例如用普通NMOS做下管,四周加粗地环,再加接VCCP的宽nwell & n+环,总之就是按照防止latchup的办法来处理,尽量减少衬底噪声对附近电路的影响。请问高手这样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
都是这么做的,加deep nwell,做这个浪费。用power pmos和控制部分线路隔开就好。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是一般都不用deepnwell是吧?

用power pmos和控制部分线路隔开的意思是:用power pmos将控制电路部分隔开(距离power nmos远些,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
是的,nmos的body diode开启时候,有sub noise,可能影响控制部分线路。

楼主:
是的,nmos的body diode开启时候,有sub noise,可能影响控制部分线路。
引用 网友A:

那常压boost同理也可以用不带deepnwell的标准工艺吧,功率PMOS用普通nwell管就可以了?

网友(2023-11-23):
没试过,期待高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