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库文件中ff指的是max么?

楼主(2016-07-21):
电源电压1.5v库文件有 ····_1.65_ff_-40.db,_1.65_ff_125.db,_1.35_ss_-40.db,_1.35_ss_125.db
请问哪一个是和 _max.db相同,哪一个和_min.db相同。
谢谢!

网友:
我来解释一下吧。
····_1.65_ff_-40.db
这个文件名,其中1.65是电源电压=1.65V的意思。
-40的意思是值温度为-40度。
ff是指mos的corner为fastfast类型,也就是mos管的阈值比较低,所以反转动作比较快,所以,delay的时间比较短,再所以,应该对应的是min(其中min的意思应该是delay时间最小)

一般情况下,
电源电压比较高的时候,delay时间短
mos为ff corner类型的时候,delay时间短
温度越低,delay时间越短

所以····_1.65_ff_-40.db  对应的是_min.db
          _1.35_ss_125.db 对应的是 _max.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才学习呢,有好多东西都懵懵懂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