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

楼主(2016-07-21):
作为一个实习生,第一个任务是让用pcell画一个contact,M1-M2的,要求上下两层金属面积一样,不会设置参数 ,请前辈大神指点!!!!

网友:
如果是pcell的话直接从pdk里就可以调一个contact出来了,layout view里O一下就可以了,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意思是画一个con的pcel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您,是这样的,smic0.13的工艺库里的contact上下层金属面积不一样,我们头说调用的时候有时候会违反设计规则,让我用pcell改一下,只改面积挺简单的,flaten一下就好了,但是仅仅这样的话instance之后row不能更改,同时还要求row改大之后setpping distance为0.4.新手对一些专业的东西描述不清楚,不知道您能不能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顺序反了,就是要做到第一个图片的效果,但要求上下金属层面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在原有的con上修改就好!您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刚才又把帖子看了下,M1_M2的应该是VIA1 啊,怎么扯上con了=。=
我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是重新画一个via1的pcell吧。
我也不太会画pcell,找下资料应该可以学得会,我只会用pcell,暂时没画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谢谢您了,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已经琢磨出来了!

网友:
我在看这个教程,你看下,一起学习。
http://bbs.eetop.cn/thread-242301-1-1.html

网友:
不用自己做pcell吧 把via调出来改paramet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们老大给你挖了个坑,不是说这种方法错而是把问题复杂化了。
直接转pdk 里面的.tf 文件下来 找到定义对应的Via 算法及参数,改一个值就可以了。然后load 回pdk中 这时候新的符合DRC 的Via就有了。
而且还会把之前有错的Vai 都自动换调。
方便快捷 只改一个参数。
方法很多前人告诉你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每个人理解和运用都不一样,要学会理解运用。

网友:
你们老大就喜欢虐待实习生,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到要做pell,鄙视你老大。

网友(2020-04-16):
两种方法:1.楼上提到的修改*.tf文件中有关孔的定义。
                2.可以利用qcell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