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 RX中,VGA放在CTLE之后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6-07-21):
求 相应的资料或者 VGA在CTLE之后的论文

网友(2017-01-10):
LZ有答案了吗  同问  是否是因为要将信号摆幅放大呢?

网友A:
VGA用来保证DFE工作正常, 保证线性工作。附件有介绍

楼主(2017-02-23):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02-09):
CTLE后接VGA说明RX会有DFE之类的均衡,需要提供线性放大,DFE是需要前端能够将channel loss 频响信息线性传过去的。否则后面接LA就ok了。
对于线性系统来说,原则上VGA是不需要放在CTLE后面的,但是如果输入信号摆幅大的话,输入接CTLE是比较能保证线性度的,因为CTLE一般会有degeneration电阻。所以会先有CTLE然后VGA。从noise的角度来说,有可能CTLE放在后面是比较好的,如果能保证线性度的话。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讲的太好了。现在高速RX里面确实有先VGA后CTLE的。就是因为线性度坐上去了,为了保证noise性能所以反过来放了

网友(点评):
请问LA是什么??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2018-05-20):
回复 网友A:
Reply

   ilokedit

网友(2018-07-17):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2018-12-14):
回复 网友A: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2019-01-28):
非常需要的

网友(2019-09-30):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网友(2022-05-27):
我觉得也是为了保证线性度,CTLE对DC gain有一定的衰减,保证信号的摆幅不会太大。如果VGA放在前面的话,对放大摆幅会导致线性度不好,信号失真。

网友(2022-10-11):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2023-09-13):
非常好的分享,感谢LZ,感谢分享资料的uu~

网友(2024-05-15):
引用 网友A:
VGA用来保证DFE工作正常, 保证线性工作。附件有介绍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用来保证DFE工作正常, 保证线性工作。附件有介绍

Good one and tnx for sharing

网友(2024-06-17):
原理上说,CTLE放在前,做一下均衡,可以压一下信号的PAR(或者说是范围);还可以从电路实现来看放前后的区别

网友(2025-11-13):
引用 网友A:
VGA用来保证DFE工作正常, 保证线性工作。附件有介绍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