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导出的形式

楼主(2016-07-21):
请教大家一下,怎么能导出如图所示 pin等于形式的网表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呢,这样的网表就不用考虑pin的顺序了

网友:
就个人所所知这种格式源于 .v 转.cd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产生这种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