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大神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在(metal1 and metal2)区域自动打上足够的via1吗?

楼主(2016-07-21):
要自动化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如果(metal1 and metal2)区域没打via1或者via1没有塞满,则自动打满。

哪位大神有办法呢?

网友:
IC6的快捷键o可以选自动打孔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写脚本呗,还能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样的区域太多了 ,不可能自己手动打,想写脚本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 ,我就是想写脚本,但是目前没有很好的方法和思路。之前想通过Calibre drc加dummy的方法来打via,但是L型区域打出的via不太好,有可能违反DR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神你的思路是对的应该这样做稍微优化一下脚步即可。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s的autovia,可以用来自动打

网友:
一般TOOLS 應該有這樣的功能  一般都是用 "O"

裡面有個AUTO    再去選擇你要的METAL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