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的设计及仿真问题

楼主(2016-07-21):
我最近在仿的一个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带隙输出电压为1.2V,电源在10us时跳变至1.8V,但是瞬态仿真的时候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个很长的过渡区呢?请问10us到30us是怎么回事呢?  BGR_VBE_liner1_start

网友:
3n的电容,估计RC的充电时间不短吧。如果假设你的Pmos的bias等效电阻为6k,rc=6kx3n=18u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电容改小到500fF后,波形的样子也没变,中间同样存在一个接近20us的平缓区域。

楼主:
这是去掉电容后的效果,真正达到稳定也得等到30us左右,为什么10us至30us这段波形会是这种呢?会不会与运放有关?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30US不是很长的时间,因为所有的偏见多久时间才能稳定下来(如上面的回答是RonxCgates总是大)启动带隙基准。
假想示出的电路用于加速的过程中,但这样的设计是不精密的设计和对不同的过程和电压可能无法工作或可能不会表现良好。当Vref为在P1B和N1B都是在和太多的交叉当前的预期。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实用启动设计(最有可能的一个学术的设计只是为了教)。 P1B是一个二极管和VGS = Vds的有很大的差异与温度,工艺角。还为N1B罗恩电阻相同(假想将限制电流)。

网友:
非常感谢,正需要

网友(2016-12-19):
回复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运放的问题,应该是运放的某个偏置点没有建立起来,10us-20us期间,运放工作在大信号状态,在后续才逐渐进入小信号状态;可以尝试多画几幅图,观察一下运放的其他点的波形,应该会很快找到问题点

网友(2020-05-08):
这个启动电路在电路正常工作后pm4和nm0还有直流电流产生

网友(2021-11-11):
我也真在学启动电路,能教教我怎么设计怎么去仿真吗

网友(2023-07-17):
应该就是运放没有正常工作,也就是偏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