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ucf问题

楼主(2016-07-21):
请问spartan6 lx75 的flash引脚是哪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配置程序的FLASH,还是自己外挂存储数据的FLASH,如果是配置程序的,参考xilinx config文档,如果是自己外挂的FLASH,引脚比较随意。   你自己的问题描述得太不清楚。

网友:
你在官网去找技术手册,技术文档里面有管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