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产生翻转信号

楼主(2016-07-21):
翻转

翻转

想问下,在没有时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信号vsync 产生sel信号吗?
今天试了很久都没能够得到,后来加了个时钟,发现并不能得到想要的波形,而且sel波形受时钟变化的影响。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的,用vsyns当时钟

网友:
always @ (posedge vsync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sel <= 1'b0 ;
      else
            sel <= #DLY ~sel ;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vsync不是敏感信号,需要一个标识判定上升沿。

网友:
用D触发器加一个反相器就可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时钟,D触发器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叫敏感信号?这个sel就是用sync上升沿触发锁出来的

网友:
module edge_detect(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vsync,
        output reg sel
        );
reg vsync_r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vsync_r1 <= 1'b0;
        else
                vsync_r1 <= vsync;
wire vsync_rise = vsync && (!vsync_r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el <= 1'b0;
        else if(vsync_rise)
                sel <= !sel;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敏感信号?你没有其他时钟,只能将vsync当成时钟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that's a pretty smart idea.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这样写过,感觉sel 信号是受CLK信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