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nnet中 如何消除盒子壁对仿真模型的影响?急!悬赏红包50元

楼主(2016-07-21):
我通过增大box的大小来减小了盒子壁对仿真结果的影响,但是前提必须是在不改变cell size的情况下。这样的话仿真时间太长,内存占用过大。

有没有别的变法来进行改善的?

我主要是仿真共面平行微带的电容问题,希望高手能帮忙出出主意。
若有人能帮忙解决谢礼红包50元,谢谢啦!可以直接加微信语音,微信号:Zhang_Stefan
或者邮箱:stefan880909@gmail.com

网友:
感觉正常尺寸的共面波导一般不超过10000个sub就能搞定了,正常的电脑不超过10分钟一个频率点,没有多少计算量的问题。可能你的cell设太小了。
你把工程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cell size 应该是设的比较小的,为了更准确。一般计算时间也应该是6min多一个频率点。但是因为仿真的变量比较多所有有这个问题。
我现在打包发给你我的两个工程文件,ppc跟spc。工程ppc就很准确,理论上,C1跟C2相同则为盒子壁最它的影响为零;但是对于spc,我尽管增大了box size,但是还是不能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就像ppc一样)。

analyse.m 是我写的matlab程序来分析仿真结果的。如果您有matlab的话可以直接运行看一下结果。

Erel_1 4.5 h.r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目前在写论文,用到了这个。有关sonnet的问题我在另一个论坛问了很多,但是都没人回复感觉做这个的人很少。您是第一个回复我问题的人,再次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了cell size的调整之后,可以在减小计算时间的基础上增大box size,但是似乎对于取消盒子壁的影响作用并不是很大。这是为什么的?改变的只是上层介质的介电常数,希望帮忙出出主意,如何改善一下。谢谢~~

楼主:
悬赏红包50元,求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没仔细看你的matlab程序。
看了一下你的sonnet工程,感觉主要问题是你那两段金属线不在格点上。你看你的sonnet工程里,空心的矩形是你画的图形,实心的矩形才是sonnet仿的实际图形,两个不重合就表示你的图形不在格点上,sonnet把你的图形就近移到格点上,对移位后的图形进行仿真。你下面的那个图形在y方向错位了0.1mm。
只是改box尺寸的话对两个port看进去的电容没有太大影响,但是你要是改了格点尺寸的话影响就有可能很大,因为sonnet会把你的图形移位。移位以后两端金属线的间距如果没有变化还好,如果有变化影响就大了。我看了一下,两段金属线之间的耦合电容大概有0.44p,我删掉一根线以后,单独仿一根金属线的电容(金属线到无穷远的电容)也就只有0.62p,所以这个对金属线间距还是很敏感的。
附件是我把你的金属线移位了以后的两个sonnet工程,一个box 尺寸是700*700,一个是1000*1000,可以看到不管是Y21耦合电容还是Y11的总电容,基本上和box尺寸没关系,当然cell size没有改。
Erel_1 4.5 h.rar (2.28 KB , 下载次数: 6 )
你以后仿真之前要看一下sonnet实际仿真的图形和你画的图形有多大差别,实际仿真图形受cell size影响很大,因为sonnet要把你的图形就近snap到格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但是,目前我主要的问题是:只想仿真两个金属之间的耦合电容,即由 Y21 求得的电容。首先,对于pi电路来讲,由 Y11 求得的总电容 C11 是在 port2 短路的情况下,金属条1 跟盒子壁形成的电容(这里C11s)+两个金属条之间的耦合电容 C12。

那么,在我发跟您的工程 ppc.son 里,我增大box size,C11 的值就逐渐 与 C12 的值相等了。这里随着box size 的增大 C12 并不是保持不变,C11 减小,而是C12 逐步增到, C11 逐步减小,最终不管Box size 是否还增大,都基本保持相等。也就是说 C11s 的值为零。

因此,我的想法是如果由 Y11 得到的电容值 C11 和 由 Y12 求出的电容 C12 相等就说明,C11s 为零,即:当port2 短路时,金属条1跟盒子壁形成的电容就接近于0,这样的话Y12得到的电容C12 就只是两个金属直接的耦合电容,相对来讲这是理想的状态。对于这种理解 工程 ppc.son就很好的验证了,但是spc.son就一直匹配不上,思考了很久了就是找不到原因。也许是我的想法是错的? 希望您能指教。

我已经做好了数学模型的计算,sonnet模型是做为参考数据的,对于工程ppc.son 来讲,匹配很完美,但是对于spc就一直有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都纠结了很久了。希望帮忙一起想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加个微信?这样方便跟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