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vcs2014

楼主(2016-07-21):
[edatools@eda test]$ vcs *.v
/EDA/Synopsys/VCS2014/linux/bin/vcs1: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ncurses.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PU time: .013 seconds to compile

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缺少libncurses.so.5库文件,安装上就好,至于安装那个文件,自己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用了 vcs -full64 *.v  然后又报错  说g++ 找不到这是啥原因啊?vcs -full64 *.v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I-2014.03_Full64 -- Fri Jul 22 12:16:37 2016
               Copyright (c) 1991-2014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counter.v'
Parsing design file 'counter_tb.v'
Top Level Modules:
       counter_tb
TimeScale is 1 ns / 1 ns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module counter_tb because:

Some compilation options have been changed.
rm -f _csrc*.so amd64_scvhdl_*.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ld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1.so --whole-archive _vcsobj_1_1.a  --no-whole-archive
ld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0.so 5NrI_d.o 5NrIB_d.o SIM_l.o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Wl,-rpath-link=./ -Wl,-rpath='$ORIGIN'/simv.daidir/ -Wl,-rpath='$ORIGIN'/simv.daidir//scsim.db.dir  _csrc1.so _csrc0.s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EDA/Synopsys/VCS2014/amd64/lib/libzerosoft_rt_stubs.so /EDA/Synopsys/VCS2014/amd64/lib/libvirsim.so /EDA/Synopsys/VCS2014/amd64/lib/liberrorinf.so /EDA/Synopsys/VCS2014/amd64/lib/libsnpsmalloc.so    /EDA/Synopsys/VCS2014/amd64/lib/libvcsnew.so /EDA/Synopsys/VCS2014/amd64/lib/libuclinative.so   -Wl,-whole-archive /EDA/Synopsys/VCS2014/amd64/lib/libvcsucli.so -Wl,-no-whole-archive          /EDA/Synopsys/VCS2014/amd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ldl  -lc -lm -lpthread -ldl
make: g++: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27

网友:
安装g++库

gcc-c++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安装g++,反正缺什么就安装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