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简单的电路求解析解

楼主(2016-07-22):
电路如下,除了bjt,所有元器件都是理想的。输入信号是高频正弦波,幅度可能大。Iref在几十到几百uA,
C1和C2在pF档次上,Rb在几百欧姆,bjt就是普通的npn(比如我用的是Global Foundry bicmos5pae
里的npnhe)。在Cadence里面跑模拟很简单的结果,但是现在要求有个解析解,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
帮忙,先行谢过了。本来想弄个悬赏1000信元求解的,不知道怎么弄。谁帮我解答了,我可以帮你提供
各种书籍,只要网络上能找得到的。

网友:
题主问问matlab吧

网友:
把三极管看成一个运放,先算出运放的传输函数,所求的就是运放接成buffer的传输函数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sC1/(gm+sC2+sC1)?

网友:
为何这么像MOS管的小信号模型……

网友:
感觉你C2的位置接错了

网友:
npn管也有小信号模型的,换上去计算就行了。这个Rb + npn粗略等于二极管连接了,电阻等于1/gm。输入是单一频率正弦信号,输出也是正弦信号,频率不变,只是幅度与相位变了

网友:
三极管和Rb 等效成阻值为1/gm的电阻,与C2并联。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这个电路是一个大电路的一部分,C2位置没有错,在这个电路里,C1和C2就是一个简单的分压结构。小信号模型的结果和模拟结果相差很大所以我没有采用。电路的功能有点像voltage clamper,或者voltage shifter,输出的信号幅值基本上和输入信号幅值成线形关系,但是DC会随着输入信号幅值的增大而变小,所以这个电路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一个recitifier。没有Rb的时候,我用的一个很不正常的方法算出下面这个结果(假设了好多东西)
Vout(t) = A*sin(wc*t+phi)+Vbe0-VT*ln[I0(A/VT)]
where A = C1/(C1+C2+Cbe)*Ain and I0(.) = 0th order Bessel function of the first kind
这个公式和模拟的结果差不多。Rb不等于0的时候,我的那个方法就失灵了,所以希望有人能够用更传统的方法帮我找到解答。

网友(2018-10-30):
回复 网友A:

请问?答案找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