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penCores上的OC8051核的仿真及验证

楼主(2016-07-22):
最近在学习oc8051,是参考leishangwen版主提供的《DE2上使用OC8051运行点灯程序》先来实践一下,其中(一)可以实现,但是(二)不能实现,下到板子上后led灯全亮,通过rtl仿真,看到p1口的输出,先是复位,然后0x01,然后变成0x00,之后又始终为0xFF,通过(二)给的汇编程序,发现跳转指令好像不能正确执行诶,因为rtl仿真时看到r2等寄存器好像不是按照程序变化的,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仿真图如下)。我也通过网上查找一些资料,好像是说oc上下的8051存在一些bug,导致某些指令不能正常执行。

汇编程序:

LJMP 100h
     org 100h
     mov r2,#01
     mov p1,#0x01
incR1:
     mov p1,r1
     call delay
     inc r1
     jmp incR1

delay:
     mov r5,#00
dly:
     mov r7,#00
dly1:
     mov r6,#03
     djnz r6,$
     djnz r7,dly1
     djnz r5,dly
     ret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DE2上使用OC8051运行点灯程序》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leishangwen/5173363
DE2上使用OC8051运行点灯程序(一)
http://wenku.baidu.com/view/8df1381b6c175f0e7cd13783.html
DE2上使用OC8051运行点灯程序(二)
http://wenku.baidu.com/view/a9c444f3aef8941ea76e05c9.html

楼主:
暂时发现的一些问题:
1.目前从OpenCores网站上下载的OC8051在执行DA和JBC两条指令的时候是有BUG的,而且OC8051的单时钟周期指令是在使用流水线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遇到指令流水线冲突的情况(如下一条指令需要读取上一条指令写的寄存器),那么指令就需要2个时钟周期完成。所以OC8051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不是固定的。
2.网上的一些资料有提到:MOV MOVC MOVX SETB JBC DA等指令可能存在错误。
3.关于某些错误修改,可参考《在FPGA上对OC8051IP核的修改与测试_杨先文》一文。

楼主(2016-08-22):
自己顶一下,假期没怎么接触了,回来再好好研究下。

网友:
关于OpenCores上的OC8051核的仿真及验证

网友(2018-11-19):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2023-11-17):
open cores上提交有12个错误,没人维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