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C clamp中正反馈PMOS的作用?

楼主(2016-07-22):
RC clamp中的正反馈PMOS有什么作用呢?请大神留步指教,多谢多谢!

楼主:
一说:正反馈PMOS可以在正常电压上电情况下快速拉高G1点电位,使第一级inv更快速的输出低电平,对信号的识别更加灵敏,漏电更低(不知道如何体现在漏电低??)二说:ESD脉冲泄放以后会有较多电荷聚集在电容上,ESD泄放完成后,开启(VDD-PMOS-C—VSS)通路,泄放电容上的电荷;
三说:RC要节省面积,需要把RC尺寸变小,使RC的作用仅限于识别ESD和正常信号,但是箝位NMOS开启的时间需要很长来完全泄放ESD电流,增加PMOS是为了增加延时。

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请大神指教。

网友:
参照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2018-10-16):
G1节点加RC,导致G1节点翻转斜率缓慢,G1和G2间的inv中间态时间比较长,会导致漏电,加正反馈PMOS,在G2翻转后,快速冲起G1节点,减小漏电,也消除inv1由于输入过慢带来的反复翻转

楼主(2018-11-27):
感谢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9-01-09):
有道理,marking

网友(2019-10-17):
说的真好,简洁清晰

网友(2021-07-01):
我觉得第二种说法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