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中基于Verilog-A的噪声建模问题

楼主(2016-07-22):
在Ken Kundert的文档《Predicting the Phase Noise and Jitter of
PLL-Based Frequency Synthesizers
》中,振荡器的相位噪声其中一部分来源于白噪声和闪烁噪声,因此在相位域建模时,考虑白噪声与闪烁噪声,因此调用white_noise(n, “wpn”)和flicker_noise(n∗fc, 1, “fpn)噪声函数来模拟这两种噪声,其中的参数n和fc决定了噪声大小,可以用L(△f)=c(fo)^2/△f^2和n=2c(fo)^2两个公式以及定义噪声指标L(△f),振荡频率fo来计算出n值,而另一个函数参数fc也是通过公式来得到的吗?或者要根据电路结构才能计算?

楼主:
Ken Kundert的文档《Predicting the Phase Noise and Jitter of PLL-Based Frequency Synthesizers》有前人发过了http://bbs.eetop.cn/thread-485771-1-1.html

楼主:
路过大神求解答哈

网友:
fc指的是拐角频率,由噪声仿真可以得到,也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参考拉扎维P178。根据flicker_noise的定义:
P(f) = P(1Hz)/f^a,这里a = 1,P(fc) = P(1Hz)/fc = n,求得P(1Hz)=n*f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电路级的闪烁噪声是与1/f成正比,拉扎维的书上有细节的分析。但是对于vco的闪烁噪声建模时,我只提供一个整体的相噪比如-110@1M,这个相噪在Ken Kundert的文档里用L(△f)和fo求解了n,而”根据flicker_noise的定义:P(f) = P(1Hz)/f^a,这里a = 1,P(fc) = P(1Hz)/fc = n,求得P(1Hz)=n*fc”其中的P(f)以及P(1Hz)是定义了在频偏接近闪烁噪声处的功率吧,我在建模的时候应该怎样通过预定的相噪指标来得到P(f)以及P(1Hz)呢(通过某种对应的计算关系呢)

楼主:
有路过的大神可以指点指点吗

网友:
假定你的相噪指标是符合flicknoise的定义,P(1MHz)=P(1Hz)/1M,那么P(1Hz)=P(1MHz)*1M=1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