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耗尽型MOSFET亚阈值电压的应用

楼主(2016-07-22):
耗尽型MOSFET亚阈值电压的应用

传统的芯片供电电路中,一般是利用电阻限流,稳压二极管稳压。此种方法简单,应用普遍,但也有其一定的缺陷。利用耗尽型MOSFET的亚阈值电压特性,不仅可以很好的起到替代作用,而且性能还优于使用电阻和二极管的供电电路。

MOSFET亚阈值电压原理

耗尽型MOSFET在栅极G端和源极S端之间的电压VGS=0V时,就存在导电沟道,于是:

VGS=0V时,只要存在漏源电压VDS,就有漏极电流ID在在;

VGS0V时,随着VGS进一步增大,将使ID进一步增加;

VGS0时,随着VGS绝对值的增大使漏极电流ID逐渐减小,直至ID0,此时VGS称为夹断电压或阈值电压,用符号VGS(OFF)表示。

亚阈状态是耗尽型MOSFET的一种重要工作状态,这是耗尽型MOSFET的栅极电压VGS处在阈值电压VGS(OFF)以上、导电沟道又没有完全关断的一种工作状态,即是VGSVGS(OFF)。这时还是有一股较小的电流通过器件,该电流即称为亚阈电流,此时栅极电压VGS被称为亚阈值电压。亚阈电流虽然较小,但是它却能很好地够受到栅极电压的控制,所以亚阈状态的耗尽型MOSFET在低电压、低功耗应用时很有利。

常用的芯片供电电路

传统的芯片供电电路一般是利用电阻限流,稳压二极管稳压,如图1所示。

1. 传统的芯片供电电路

采用这种芯片供电电路,具有以下弊端:

l使用了2个电子元器件;

l电阻对浪涌电流的抑制效果有限,电流过大还有可能烧毁电阻;

l电阻将消耗大量功率,并且当输入电压上升时,其功耗将进一步上升。

耗尽型MOSFET用于芯片供电电路

2为耗尽型MOSFET亚阈值电压的应用示意图,用于芯片的供电电路。耗尽型MOSFET的漏极D端接在电路供电端的正极,栅极G端接地,源极S端接芯片电源引脚VCC。利用耗尽型MOSFET的源极S端和栅极G端可将电压钳制在MOSFET的阈值电压附近,以确保能够给芯片提供稳定的电源电压。此时流过耗尽型MOSFET的电流极小,也不会像电阻那样消耗功率,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电路功耗。

2. 耗尽型MOSFET亚阈值电压应用电路

提供给IC的电压VCC的电流和电压大小与耗尽型MOSFET的参数,以及IC的内阻有直接关系:

式中: 为流过器件漏极的电流;

      IDSS为耗尽型MOSFET的饱和漏极电流;

      RIC的内阻;

     VGS(OFF)为耗尽型MOSFET的关断电压。

并且:

ARK公司的DMZ1521E型器件为例进行计算:

器件的VGS(OFF)典型值为-6VIDSS典型值为0.6A,以IC的内阻为2kΩ进行计算,可以得到提供给IC的电压VCC5.6V左右。

总体来说,采用耗尽型MOSFETIC提供电源具有以下优势:

l提供给IC的电流电压稳定性好;

l更高的漏源击穿电压范围使得器件的输入电压范围极宽;

l简化电路,只使用一个器件即完成相应功能;

l电路损耗极低。

适用对象

这种耗尽型MOSFET亚阈值电压特性的应用电路,适用对象为芯片电源引脚VCC到地引脚GND的等效电阻的阻值较大,且芯片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电流很小的电路中。

成都方舟微电子有限公司是国内专注入耗尽型MOSFET研发销售的设计公司,公司拥有耗尽型MOSFET以及高阈值电压器件专有设计技术,可以为客户定制设计开发适用的器件。

网友:
受教了。
感恩。

网友(2025-04-30):
如何判断进入亚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