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识别问题

楼主(2016-07-22):
用xilinx的zynq-7000系列FPGA做的板子,从GTX弄出来的PCIE,插到PC主板上,用pcie*4就可以通信,用*8在有的电脑上行,有的电脑上不行,不能link up,为什么呢?求各位大神说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timing / pre-emphysis, check si with ibe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啊,看不懂啊。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因为我只是学习了硬件,软件不是我负责的。求助大神啊。

楼主:
具体的问题是在linux系统下,输入一个命令就可以检测到设备的序列号,现在是pcie用X4的话可以检测到设备,X8检测不到设备。

网友:
回复 楼主:

   信号质量不好呗,,,多link可能会由于干扰,基本上这个原因可能性比较大,另外,系统支持X8不,IP配置成支持X8了不。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真的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脑主板应该是自动识别PCIE是X几的吧,因为在有的电脑上插上直接就可以识别出PCIE设备,在有的电脑上就识别不出来设备,把pcie配置成X4的可以识别到设备,配置成X8就识别不到。总的来说就是“挑主板”。
如果是信号质量不好怎么检测信号的质量呢,PCIE和电脑的连接过程是怎样的?检测不到设备是电脑和PCIE没有通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质量是指的什么信号啊,PCIE都没有连接到电脑上会有什么信号?有没有可能是硬件上的连线不等长造成的?如果是硬件问题为什么有的主板可以有的主板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PCIE EP和RC通过插槽连接的,接口的Serdes差分信号,眼图可以测试一下看看,这个要高级示波器,测试成本比较高。   如果同一个IP,有的电脑能连上X8,有的不行,那可能跟插槽的信号质量有关系?另外电脑的RP是否配置支持X8也是有关系的吧。这个问题的因素还蛮多的,建议先排除软件和驱动的问题。再看信号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电脑配置成X8的了,在有的电脑上可以连上X8,那么软件和驱动还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