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ESD测试案例

楼主(2016-07-22):
最近有一颗存储芯片,大小32kx8,封装DIP32,32脚是VCC,16脚是VSS。DQ测试结果如下:

测试顺序

TEST GROUP

(此组加压测试)

GROUND GROUP

(此组接地)

ESD:

1500V

J750检测

ESD:

1600V

J750检测

ESD:

1700V

J750检测

ESD:

1800V

J750检测

ESD:

1900V

J750检测

ESD:

2000V

J750检测

1

DQ0-DQ7

VSS

PASS

PASS

PASS

PASS

PASS

PASS

2

DQ0-DQ7

VCC

PASS

PASS

PASS

PASS

PASS

PASS

问题:
       1、打ESD前后,管脚电阻测试情况如下表,红色标注的电阻值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电路编号

Pin32-红表笔、pin16-表笔

Pin16-表笔pin32-表笔

7#

464.7 K欧姆/465K欧姆

394.9 K欧姆/245K欧姆

     2、这个电阻值测试结果可能只是外面看到的一个现象,在ESD测试中有个概念叫做“软损伤”,如果功能和漏电正常,曲线正常。这样的变化是否可以定义为“软损伤”?
     3、假如ESD测试后漏电由10nA变为1uA,芯片的漏电参数要求是5uA(曲线偏移30%以内),可不可以说明该ESD测试通过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看不到你的回复内容呢?可以写清楚一些吗?

网友(2020-07-07):
3、假如ESD测试后漏电由10nA变为1uA,芯片的漏电参数要求是5uA(曲线偏移30%以内),可不可以说明该ESD测试通过呢?-------ESD测试之后是按照器件的IV来判定 pass or fail ,这个没有超过30%,那ESD测试就会判定为pass,但是如果出现软损伤,那你就要按照跑ATE 来评估了,,,这个软损伤是否对以后的系统造成潜在的失效风险

网友:
ESD打过后,漏电仍在规格以内的,这种说明器件完全符合要求的,当然可以多打几次看下,器件会不会失效这样的,
要说有没有潜在失效的风险,这个没人能做出保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