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2016-07-22):
请教大家这个designrul的metal 电流怎么计算?如果metal3为15um,带电能力是15x1=15ma
还是把15um分成三部分1. 《1um带电为0.9x1.27=1.143 ; 2. 《=1 》=10部分为9x0.46=4.14um 3.>10um 部分为5x1=5
加起来为1.143+4。14+5=10.283um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
给FAB 发邮件了么?这个是他们给的参数就邮件问下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多大工艺?由图可知金属过流能力按照线宽分了三种情况。你走线多宽就按照相应的线宽来计算就可以了,不过最好把计算结果x0.2.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把计算结果乘以0.2呢?这样带电流不就很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错了,是增加20%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