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信号升压整流电路

楼主(2016-07-22):
求大神进来指点一下,我要将600mv的交流电转为1.8v的直流电,功耗不超过30mw ,能推荐一下有哪些设计方案。目前在实验倍压整流电路,但是仿真结果不对,谢谢各位业界前辈。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have no idea. sorry.

网友(2016-09-21):
这个是不是需要先整流为直流,再用低电压输入的DC/DC?好像ti的TPS6200就可以。谢谢